iPhone6不读卡求助

楼主(2017-05-31):
iPhone6正常使用一晚上不读卡了,测座子阻止电压都正常,也把背面的保护电容拆了,有没有师傅遇到过

网友A:
还有搜索不了了,版主大人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B:
看一下关于本机里有没有ICCID ,有的话就是读到卡没,没有测卡开关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搜索不了了,版主大人这是什么情况

论坛搜索要金币

网友:
先换张卡试试,还不行就是基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关于本机里有没有ICCID ,有的话就是读到卡没,没有测卡开关电路。

开关电路都被我拆了,保护电路,现在就差基带了

网友:
打SIM卡座值,测SIM卡插入检测脚,测1.8V供电,复位,如果无就换基带电源,换基带电源还不好重植基带,重植不好一般是基带坏。

网友:
这个故障,你看下基带还能不能识别。一般重值就好了,估计是摔的隐形故障,还有就是多插几次试试,不一定是硬件问题。还有换卡试试。

网友:
重新搞一下基带试试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卡静电二极管的问题

网友:
是无sim卡还是有卡无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