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修苹果MAC PRO键盘不好用

楼主(2017-05-31):
所有MACBOOK PRO机器,都以
赛普拉斯 CY8C24794为键盘控制芯片,
此芯片主要控制为四组电压,一组3.3V主供电22和49脚,一组USB数据接口 -P -N 2.5~~3.2V输入21和22脚 一组键盘开启或关闭电压3.3V 53脚 一组外部时钟3.3V 27脚
一种情况表现为,21.22脚无电压, 此故障出现在SMSC2513B或桥没有发出信号
一种情况是测量键盘接口电压自动从0到3.3V不信跳变,此种情况出现在开关失效在不停开关键盘控制,
一种情况主供电没有
最难修理,并容易出现错换EC或键盘芯片依然不以解决问题的情况是第二种,此问题真正故障在于键盘开启关闭开关失效,最简单的判断这种问题的方法是
一:测量键盘接口是否电压自动从0~3.3V自动跳变, 二:开机按大小写键是否绿灯亮起马上灭掉, 三:重点测量54脚是否有3.3V
解决办法 一线接通,开机立刻开启键盘   方法如图

网友A:
飞线开启脚位看得不是很清楚。是54脚直接加个电压吗

网友:
老款苹果,看着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开启脚位看得不是很清楚。是54脚直接加个电压吗

恩 你可以把图片放大看看

网友:
66666线飞的真好

网友:
键盘不可以用,你修的这个问题还没遇见过,,,

网友B:
版主厉害我们这边一年都见不到一台苹果机

网友:
学学 说不定以后碰得到

支持 反对

网友:
版主厉害  上次遇到过

网友:
分加起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厉害我们这边一年都见不到一台苹果机

你们是山村吗?

网友C:
我们加不了分,难道你没发现,没有那个选项

网友:
下次修到的时候借鉴下

网友:
收藏了,万一下次碰到一样问题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们加不了分,难道你没发现,没有那个选项

这是什么问题啊 为什么加不了分

网友:
没有人加分 下次不发贴了 把技术献出来没有人加分

网友:
这个好像在哪看过。

网友:
这个可以, 有图有真相 下次用的到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情况

网友:
没见过这个坏的,一般换键盘比较多

网友:
这个基本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