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7-05-31):
进系统掉电,拆了硬盘不会掉电!装硬盘开机,CPU电压1.16V,这时可以正常开机,过一会CPU电压会掉到0.73V,随后马上掉电了!如果不装硬盘,开机也是1.16,过一会掉到0.73V,能正常显示,不会掉电!测两路供电,一路上管G级电压1.4多,下管G级电压4.6多,另一路上管G级等于CPU电压1.16,下管G级电压为零,换了一组上下管,还有芯片,还有滤波电容,还有自举升压的电阻电容,刷过BIOS,故障还是一样!请大神帮忙分析一下,给点思路!

网友A:
看看进U盘PE掉电不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进U盘PE掉电不掉

进PE 一样掉电

网友:
是不是发错板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