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S Plus wifi损坏造成手机电池费电故障维修

楼主(2017-05-31):
iPhone6S Plus wifi损坏造成手机电池费电故障维修

机器型号:iPhone6S Plus

故障现象:手机电池费电

iPhone6S Plus wifi损坏造成手机电池费电维修 图1

维修过程:

  这台机器屏幕粉碎,客户说主板还能开机,但是手机电池费电很厉害,电池耗干后充电充不上。

  先是拆机取出主板,观察外观有无异样变形。

iPhone6S Plus wifi损坏造成手机电池费电维修 图2

  用稳压电源单板开机观察电流。400mA起跳,正常的手机是80mA左右起跳,也就是说这台机器等于开机漏电320mA,手机电池费电肯定巨快,但是真的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

iPhone6S Plus wifi损坏造成手机电池费电维修 图3

  既然有负载大量消耗电流,肯定就会有发烫发热的表现。松香大法轻松找出元凶,原来是wifi发烫。

iPhone6S Plus wifi损坏造成手机电池费电维修 图4

  拆下wifi清理干净主板焊盘残胶。

iPhone6S Plus wifi损坏造成手机电池费电维修 图5

  拆掉wifi后再次单板开机,电流已经恢复正常的80mA起跳。

  这时候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可以走:1、更换一块正常的wifi模块上去,但是还要拆掉硬盘,用专业仪器解绑硬盘与wifi的加密绑定。2、把原配故障wifi模块修复,直接装回即可。

iPhone6S Plus wifi损坏造成手机电池费电维修 图6

  显然选择第二种方法,方便,安全,成本低,逼格高。既然wifi模块右上角发烫,那我们把它刮开来看看。

iPhone6S Plus wifi损坏造成手机电池费电维修 图7

  测量发现wifi右上角的一颗电容被击穿对地短路了。

iPhone6S Plus wifi损坏造成手机电池费电维修 图8

  清理电容边胶,抠掉它。

iPhone6S Plus wifi损坏造成手机电池费电维修 图9

  抠掉接地电容后,测量线路还是接地,接着拆掉wifi码片试试,还是接地。说明wifi内部模块板层短路,无法修复只能放弃。重新安装另一块完好的wifi模块到手机主板上。

iPhone6S Plus wifi损坏造成手机电池费电维修 图10

  然后拆掉硬盘解绑wifi。

iPhone6S Plus wifi损坏造成手机电池费电维修 图11

iPhone6S Plus wifi损坏造成手机电池费电维修 图12

  装回硬盘。

iPhone6S Plus wifi损坏造成手机电池费电维修 图13

  开机测试wifi能够打开工作正常。

iPhone6S Plus wifi损坏造成手机电池费电维修 图14

iPhone6S Plus wifi损坏造成手机电池费电维修 图15

  到此,iPhone6S Plus wifi损坏造成手机电池费电故障维修结束。

(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

相关阅读:

  iPhone6S Plus系列专题帖
  http://www.xinxunwei.com/sjwx/02087046.html

网友:
硬盘多少度拿下的

网友:
原来WIFI里面还是电容组成的。。 头一次看到

网友:
原来wifi芯片还可以这样弄啊?学习了···

网友:
温度没特定的标准,不同风枪温度也不一样,有人喜欢用低温慢拆,有人喜欢用高温快拆。看个人手法,反正温度最高拆的时候要尽量快点拆下芯片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个WIFI芯片可以这样整,还真没刮来玩过,感谢分享出来。

网友:
原来wifi芯片内部这样啊,还是第一次见呢

网友:
蓝锐在今日头条上就发过类似的维修案例,不过他们那个维修成功了

网友:
真羡慕 回修手机的。真厉害。现在还是手机赚钱,,

网友:
也不清楚苹果为什么要绑定wifi芯片,干脆绑定所有芯片吧

网友:
真是牛,WIFI 芯片也能修?

网友:
以前6S系列换WIFI都是拆硬盘的,看来以后可以试试不拆硬盘,不拆WIFI直接把WIFI挖开看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