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3521 集成显卡 开机4声报警

楼主(2017-05-31):
今天修个dell 4声报警的   不是bios问题  是cpu 少电压  下图位置 修好就显示了

网友:
是哪个1.5?VDDQ?

网友:
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A:
看样子是进水的 也可以直连1.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进水的 也可以直连1.5

前提打值不短路

网友:
少内存模块供电

网友:
问题说明不详细,希望版主能修改一下,让我们这小白能看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坏电路估计没法修吧。。。看芯片组有点像AMD

你这水罐的 有点水吧  几个帖子都是这句

网友:
怎么不发发过程就是结果

网友:
原来缺转换电压也会报警,加分了

网友:
从版本上看,这个机器挺新的。。希望是通病,让我们赚一比。。。

网友:
这个是VDDQ转换吧,想知道4声报警时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