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PLUS V3 代码A3

楼主(2017-05-31):
华硕P8H61-M PLUS V3 R1.01,上电能跑码,跑到A3就下不去了。按压桥,CPU座,没有什么变化。键盘灯没有亮。请问该从何查起?

网友:
刷BIOS,其次检查硬盘接口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你好,官网下的BIOS是CAP的文件,我的编程器只能编BIN,ROM,HEX的文件,不知道要怎么转换格式!直接刷装上去不启动。

网友:
OK,改了CAP文件,刷BIOS,上机测试,虽然还是A3,但点亮了,上图。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开始考机了,现在把改过的BIOS文件上传上来,给有需要的兄弟,另外改华硕的CAP为BIN也很简单用HEX编辑器打开然后删除0800以前的代码,然后另存为BIN文件就可以了。

4.08 MB, 阅读权限: 200, 下载次数: 31,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果断刷bios

网友:
bios刷了吗 附件换了吗

网友:
华硕最新的BIOS都是CAP格式,都要编辑才能刷

网友:
a3  已经亮机了  刷BIOS  和显卡供电 vga接口 就这3个地方

网友:
下来试试看

网友:
这个板子的图纸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