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电源板光耦问题

楼主(2017-05-31):
这个光耦如果坏了,电源板会没有输出电压吗?
电源

网友: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光耦还有两端呢,所以也要看它是坏在什么位置,同时是断路还是短路,,,

网友:
光耦坏会出现电压不稳定

网友:
这要看电路设计,光耦损坏电压过高保护就没有输出

网友:
光耦的一般用在电源电路的反馈回路中。如果损坏可引起电压高或低或跳变的故障。可以用技巧方法验证或换一个试验证。光耦在电路中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