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cx3405f 黑条维修

楼主(2017-05-31):
客户拿来一台三星一体机说是复印都有黑块,三星扫描头出问题比较多,决定先试下再说,一试发现硒鼓没什么粉了,就决定加粉,手头没有这个型号的粉,查了一下说是联想粉能通用,结果一试都是掉粉,nnd
没办法只好拿个硒鼓,顺便定个扫描头了,到货后,换好扫描头,上粉打印比较正常,就是下方有条黑纹,拿出粉擦了擦,放回去居然很淡了,调整高度到3稍微好点,难道又出问题了,反反复复,清理系统参数,还是不行,最后用酒精擦了上棍,把鼓用力往里按了下,一切正常了

网友:
学习中,好像修打印机利润还不错,比修本简单

网友:
有图比较有说服力啊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网友:
现在的三星机器不厚道了

网友:
我感觉打印机不好修

网友:
最终问题是上辊脏了吗

网友:
他是换了扫描头,一开始硒鼓没放好,

网友:
换一套鼓试一下

网友:
这会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