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B75A-G43 有时跑马掉电

楼主(2017-05-31):
一片V星B75大板,有时可以点亮,有时不断跑马重启。
重启时供电正常,可能是哪方面,求助,自己没思路了,
bios没办法刷。
掉电

网友:
来自: 河南
不是BIOS的问题 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怎么没办法刷了?

网友:
难道你没有编程器?如果可以刷bios程序的话先刷一下bios程序试试吧

网友:
仔细查查时序里面各电压值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