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0G不触发

楼主(2017-05-31):
   一台Acer 4740G不触发,待机0.026基本正常,开关键有3.3V,待机3 5V正常。按开关开机电压有跳变,主板指示灯亮大概5秒钟,电流从0.026跳到0.030基本没什么变化,看起来是有触发,但电流不上去,测量EC供电正常,复位正常。按开关EC32脚ON/OFF有3.3V到0到3.3V跳变正常,117脚发往桥的开机信号PBTN_OUT#也有跳变正常,说明EC应该正常,LID_SW#这个信号是EC的109脚有3.3V也正常,127脚ACIN有3.3V也正常,100脚EC_RSMRST#这个有3.3V正常。
     现在主板的 COMS电池只有2.8V会不会是这个电压低造成 BIOS资料错误不开机呢?选刷EC的BIOS,通电一样不开机,把桥的BIOS一起刷没有任何变化。有可能是桥那边的问题,换桥的话客户不一定要修。现在有同样的EC芯片,先换个芯片试试。换了EC也一样不能开机,麻烦了。
      已经给客户报了价,贵了别人不修了,量桥边上的电容那些也没有短路的,撕开硬盘下面的贴纸即桥的背面大致看了下没有什么问题,用手电仔细看发现有一个电容颜色有点发黑,测量对地二极管档有70左右,不知道这个是个是什么电路,没有点位图,用摄子直接把这个电容取掉,测对地有700多,说明这个电容有轻微短路。不上电容通电开机外接有显示了,搞了半天最后就是这个电容短路坏引起不开机。

网友:
这个电容是连接什么信号的啊

网友:
这种微短还真不好查呢,楼主眼神可以呀。

网友A:
连接什么信号的,最好写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什么信号的,最好写出来

没有点位图,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信号

网友B:
这个是那部分短路的,怎么像进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那部分短路的,怎么像进水的

没有进水,是在硬盘贴纸下面

网友(2019-09-06):
时间长了氧化吧

网友(2021-08-29):
这么老的板要是我直接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