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新款联想 6代台式机电源 加1060显卡

楼主(2017-05-31):
长话短说 刚码好的字误删了  :新款电源 待机状态下 就是插上电源线  除了地线全部都是12v   即 黄色 12v  绿色 蓝色 白色  对比发现白色可以不用    原理应该类似笔记本主板  先给12v 让主板准备待机动作  待机正常 按开关 开机    直接 改装 普通电源 无法开机 材料:航嘉500w 原装250w 宝工电源 成功方法:接口不同 把原装电源接口取下 航嘉电源只用黄蓝 黑 三种线  对接并把绿色线接进黑色线里  通电 电源就工作了  但是主不工作的按主机开关  开机正常  懒得改风扇那块儿了转就转吧 跟客户协商好 电源背后有个开关 客户平时关机了可以吧开关关掉不关也可以 静音版的

网友:
老板 有图吗?
其实马云家有卖这种24-6/8pin的转接线的 联想的特别多 dell也有 但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