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烙铁头不沾锡怎么办?电烙铁头不沾锡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7-05-31):
电烙铁头不沾锡怎么办?电烙铁头不沾锡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电烙铁想必大家都很熟悉吧,电烙铁主要用途是焊接元件及导线,是电子制作和电器维修的必备工具,电烙铁头在无铅焊接过程中,有时会出现电烙铁头不沾锡的现象。电烙铁头不沾锡怎么办呢?怎么处理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一下电烙铁头不沾锡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电烙铁头不沾锡怎么办 图1

电烙铁头不沾锡的原因及处理方法一、

  电烙铁头不沾锡的情况有可能是因为使用的时间过长,导致了电烙铁铜头表面的氧化,使得表面生成一层氧化铜,妨碍沾锡。

  处理办法:一般惯用的处理方法是用小刀刮去氧化铜的薄膜,透出里面没有被空气氧化的铜。然后放入松香盒里蘸一下,再沾上锡,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但这种处理方法清除的慢而且不彻底。弊端是,长期刮下去,铜头会变细而影响传热,导致温度下降,甚至损坏铜头。

电烙铁头不沾锡怎么办 图2

电烙铁头不沾锡的原因及处理方法二、

  电烙铁通电,手握把柄,把烙铁头放进酒精中,2分钟后取出,氧化物就彻底的清除了,铜头焕然一新。使用时间长了,电烙铁头常常不粘锡。这是由于电烙铁长时间使用生成氧化铜,妨碍粘上焊锡。

  一般的处理方式就是用小刀刮去表面的氧化铜,露出里面没有被氧化的铜,然后放进松香里面蘸一下,再粘上焊锡;但是这样烙铁头会越来越细,而且清除的不彻底,影响使用。

电烙铁头不沾锡的原因及处理方法三、

  烙铁头大多是铜做的,铜在高温下会和空气中的氧气反应生成黑色的氧化铜(CuO),而氧化铜是不沾锡的。

  处理烙铁头“烧死”的方法:将烙铁通电加热至正常温度,然后用锉刀或者砂纸将烙铁头表面的黑色氧化铜磨掉,之后立即蘸上松香,随后就可以挂上锡。

电烙铁头不沾锡怎么办 图3

  电烙铁头在无铅焊接过程中,有时会出现电烙铁头不沾锡的现象;此类情况除去电烙铁头自身的质量问题外,我们还可以从其它九个方面来找原因:

电铬铁头不粘锡的九大原因:

  1、选择温度过高,容易使电烙铁头沾锡面发生剧烈氧化。

  2、使用前未将沾锡面吃锡。

  3、使用不正确或是有缺陷的清理方法。

  4、使用不纯的焊锡或焊丝中助焊剂中断。

  5、当工作温度超过350℃,而且停止焊接超过1小时,无铅烙铁头上锡量过少。

  6、干烧电烙铁头,如:焊台开着不使用,而电烙铁头表面无上锡,会引起电烙铁头快速氧化。

  7、使用的助焊剂是高腐蚀性的,从而引起电烙铁头快速氧化。

  8、使用中性活性的助焊剂,没有常常清理烙铁头上的氧化物。

  9、接触到有机物如塑料、润滑油或其它化合物。

电烙铁头不沾锡怎么办 图4

惯用的处理办法:

  是用小刀刮去电烙铁头氧化层,露出没有被空气氧化的铜;然后,放进松香盒里蘸一下,再沾上锡,就可以正常使用了。但用这种方法清除的不彻底,同时,长期刮下去,烙铁咀会变细而影响传热,导致温度下降,甚至损坏烙铁咀。

快速高效的处理方法是:

  手握电烙铁木柄,把氧化了的烙铁咀浸入盛有酒精的容器中,经1~2分钟取出,氧化物就彻底、干净地除掉了,烙铁头焕然一新。这是因为氧化铜和酒精加热后,产生了化学反应,又还原了铜,对电烙铁头没有腐蚀作用。

  以上介绍了电烙铁头不沾锡的原因及解决方法,以后您如果遇到电烙铁头不沾锡问题就可以轻松解决咯!

网友A:
每次焊完,加点锡,就不会了

网友:
总结全面,好文章!

网友:
这就是个使用习惯问题,虽然也知道这些问题和方法,但是稍微忙一点就给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焊完,加点锡,就不会了

对地 一直这么做

网友:
电烙铁通电,手握把柄,把烙铁头放进酒精中,2分钟后取出,氧化物就彻底的清除了,铜头焕然一新。

有人试过这一招吗?????

网友:
饼哥一直说的,;烙铁用完上锡再关

网友:
不用了把温度调到100

网友:
学习了 下次可能用的上!!

网友:
温度太高了,不着火了

网友:
嗯嗯这个总结的非常好

网友:
用完上锡再关。还有温度不要调的太高。

网友:
对烙铁头,就想对老婆一样就行了

网友:
还是感觉温度不能过高,保养烙铁头就能长时间使用

网友:
平时温度开底点  可以减缓氧化层生成

网友:
学到了,确实有用

网友:
又教坏人 的图片!!!!

网友:
shu383507128大师的方法可靠

网友:
每次用完,加点锡在烙铁头上.

网友:
不用这么麻烦 用专用的复原膏插两下就ok了 十几块钱一个

网友:
现在的焊锡丝太垃圾了 流动性太差了 所以烙铁也用起来不爽

网友:
烙铁头不上锡,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不用的时候温度过高,外层杂色太多,跟黑棍一样,是不上锡的,二是烫了其它乱七八糟的东西,方法一下,就是用焊锡洗,但前提是焊锡是中空带助焊膏~

网友:
我都是直接换烙铁头的。

网友:
新买的电烙铁烫过塑料,怎么也恢复不了吃焊锡了。就是不会挂锡

网友:
有这些方法是不错的。 有时候换个头也好。

网友:
很难买到很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