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T6 30分钟 准时掉电 已解决

楼主(2017-05-31):
客户正常使用,出现30分钟自动掉电情况,经过检测任何状态下都会30分钟准时掉电,包括bios界面pe裸板,掉电的问题一般很难搞,不定时掉电主要查滤波温控,这种准时掉电直接刷bios,
刷好3个版本分别测试 准时掉电
刷回原机bios
更换cpu 内存测试 准时掉电
断开独立显卡供电电感改集显测试 准时掉电
直接干桥芯片 换好测试 准时掉电
因为没有示波器 重新做了一遍主板主要供电的滤波电容测试 准时掉电
更换bios芯片测试 不掉了!

总结一下 个人觉得这个机器的问题还是桥芯片损坏了导致的掉电,因为这种国产通用主板在很多品牌的笔记本里面桥上并没有加装散热片,导致有些桥甚至会烧掉短路,之前就遇到过很多个,换桥之后任然掉电可能是因为之前刷回了原机bios才导致了换桥过后任然掉电,有些换桥后需要刷新的bios,总不至于是原来的bios芯片坏了吧。。。反正修好了,很蛋碎。。。

网友:
好神奇的问题

网友:
原芯片能正常读写,坏的可能还是不大,,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华硕的这问题碰到过好几个另外

网友:
芯片问题是会有这样问题的··  我搞过一台搞了半天才知道BIOS芯片坏

网友:
估计还是桥坏了

网友:
这个嗯是特殊点哦

网友:
是不是BIOS芯片加密了,刷刷刷都没有清空呀?刷的时候有木有验证过呢?

网友:
换桥后,BIOS要改ME

网友:
应该是BIOS芯片坏了,我也碰到过

网友:
桥的可能性很大吧

网友:
BIOS引起这样掉电?没碰到过,下次倒可一次

网友:
这种问题少见呀

网友:
这也太神奇了

网友:
换了BIOS芯片就不掉了,这种问题没见过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故障  换了BIOS芯片搞好了掉电

网友A:
BIOS芯片读写正常应该不会是坏的吧?楼主的这个疑问为什么不用回原来的BIOS芯片刷新程序试试呢?

网友:
楼主这机子你收多少钱

网友:
这个机器比较麻烦的  手上也有一台在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读写正常应该不会是坏的吧?楼主的这个疑问为什么不用回原来的BIOS芯片刷新程序试试呢?

懒得验证了 弄死我了快

网友:
遇到过一个戴尔的很薄的本本,用两三个小时会死机,后来给桥的晶体加了个散热装置后解决的。

网友:
刷了BIOS也是掉吗 必须要换芯片吗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换了桥没有用,

网友:
看来bios芯片坏的可能比较大的

网友:
神奇的好了

网友:
厉害了,测的时间都花了不少

网友:
准时掉电都是bios的多吧

网友:
神州新机器 遇到过几个这种问题。要么风扇狂转,有些刷BIOS解决过。有些没效果,

网友:
有这种情况呀

网友:
BIOS故障遇见过启机掉电的,30分钟掉电的还真没遇到过,不过先软后硬也是对的。

网友:
这个好像有通病

网友:
芯片导致ME出故障

网友:
BIOS芯片坏了也是有的,我就修到过

网友:
这个看起来好曲折啊 用了不少时间吧 给你加分了 话说要是能有亮机图会更有看头点

网友:
这种机器最好别返修

网友(2025-02-04):
路过学习下前辈的经验,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