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有显示,第二次开机不启动!

楼主(2017-05-31):
查内存供电无,几个下管都无电压,三极管也只有0.66V极小的触发电平,可以判断无3.3V启动电压,此时发现有一电阻撞件,量一端电压为3.3V正好是后面所需要的电平,装好后,开机显示正常!

网友A:
那为什么第一次开机会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第一次开机会有显示?

有同样的疑问啊
这样缺乏条件
第一次怎么启动的

网友:
也不发个图片对照一下还有型号

网友:
你那个电阻一开始就没有还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