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屏亮下灭

楼主(2017-05-31):
明基LCD 显示器,开机亮了灭,显示器指示灯常亮绿色

网友:
一般就是电源板问题

网友A:
指示灯常绿不知灯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灯管你检查检查  还有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指示灯常绿不知灯管有没有问题

是不是灯管问题,难倒你一点也不查一下,,,

网友:
明基的容易坏三级管,高压包容易虚焊。

网友:
重点检查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先看下电容有没暴  然后拿外接灯管测试  然后才能确定是高压还是灯管  基本步骤

网友:
一步步排查,,你都不测试怎么帮你呢,。。。

网友:
楼主,你有没拆机检测?排除下问题,确定下方向???

网友:
先查电源,正常后查高压板升压电路,然后就是灯管。
发帖前先搜索一下常识。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背光或高压出问题,换LED的吧。

网友:
可能是有个别灯管坏了

网友:
不是灯管就是高压条呢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可能最大

网友:
先供电再 灯管你检查检查。

网友:
高压板,灯管 LED 电路,慢慢查

网友:
暗屏吧1   差下灯管  还有高压板

网友:
高压保护了吧

网友:
是不是没背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