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关于智能机不亮屏的奇怪问题,请求解疑

楼主(2017-05-31):
手头遇到一台移动赠送的青橙,顾客拿来时说冲了一晚上的电,后来不开机了。
拆机没有进水痕迹,上电流表,400毫安电流,个人经验这个电流应该开机了啊,可能和系统有关系。
于是乎装机接电脑,进入刷机模式,屏幕亮了。三个模式界面屏幕一切正常。从新刷了系统也顺利完成。开机后故障依旧黑屏,哪位遇到过,求科普

网友A:
显示背光电路查下,有电路图吗?

网友B:
字库的问题,也就是硬盘。重置试试,不行就更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背光电路查下,有电路图吗?

没有啊,移动送的乐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库的问题,也就是硬盘。重置试试,不行就更换吧,

弄好了,从新刷了系统,然后强加电,开机了,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没起来

网友:
充电充坏了的,反正就是充电 电源管理这些芯片

网友:
系统问题面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