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过整流桥后只有200V,没思路了

楼主(2017-05-31):
整流桥中间两脚有220交流,出来只有200V直流,整流桥换过了,大电容、芯片也都拆下来测过,整流桥出来过还是只有200V直流
怎么回事???

网友A:
首先要确定桥堆交流的两脚之间是不是220V交流,再就是大滤波电容两脚是不是与桥堆另两脚相通的;如果桥堆交流两脚确定有220V交流了,电容两端不可能只有200V电压。
你这种现象多数是电源接口到桥堆之间有开路或阻值变大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确定桥堆交流的两脚之间是不是220V交流,再就是大滤波电容两脚是不是与桥堆另两脚相通的;如果桥堆交 ...

整流桥有220V交流,这个很确定
我把后级都断开了,大电容也拆掉试过,电源芯片拆掉试过,整流桥出来还是只有200V
我都服了
而且我现在还发现电源芯片的VCC电压一直跳变

网友B:
真心讲,都没遇到过。中间两脚有220V,说明市电是正常进入电源板了。楼主确定是测的大电容两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心讲,都没遇到过。中间两脚有220V,说明市电是正常进入电源板了。楼主确定是测的大电容两脚吗

测整流桥和大电容没区别,都是200V

网友:
还真没见过直流是200V  整理过后一般都是300V

网友C:
整流桥换过2个了
我是真的没办法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整流桥换过2个了
我是真的没办法了

你的表坏了吧?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电容直接换一个,不是拆下来测量好的就行。

网友C:
牛逼了
后级全断开了
整流桥换了3个了
进去是220V交流出来是200直流
神奇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逼了
后级全断开了
整流桥换了3个了

上实测图片,或视频?
你不会是有意灌水吧?

网友E:
理论上讲,交流220全桥整流,电压不会是你说的这个值,所以整流电容容量问题、你测量问题,,都可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表坏了吧?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要问?电容直接换一个,不是拆下来测量好的就行。

换过那个300多的万用表测过
大电容取下来,后级断开,测整流桥200V
我只是想求个解释
整流桥换过3个了
整流桥中间是220V交流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讲,交流220全桥整流,电压不会是你说的这个值,所以整流电容容量问题、你测量问题,,都可能,,,

电容变成电阻是有可能的!
即使没有电容情况下也有:220V-1.4V=218.6V
所以,200V肯定是表有问题。

或者是想灌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过那个300多的万用表测过
大电容取下来,后级断开,测整流桥200V
我只是想求个解释

叫你上实测图片,怎么不上传?

1.表有问题或测量方法不对。
2.你换的桥引脚与原来的不一致。

就这么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容变成电阻是有可能的!
即使没有电容,负载完全开路情况下也有:220V-1.4V=218.6V
所以,200V肯定 ...

电容变电阻也不可能,如果是那样,大约有100多伏的压差,,元件会发热很严重的,那样的话,楼主会发现不了了,所以说楼主是在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容变电阻也不可能,如果是那样,大约有100多伏的压差,,元件会发热很严重的,那样的话,楼主会发现不 ...

你没明白我意思,我是说,如果电容换成电阻,是作为220V市电整流后的负载,前提是楼主完全断开整流桥后的电路了。

在完全没有任何负载情况下,减去两个二极管的压降后,也有218.6V,不是你说的300V。
如果完全断开负载测量是200V,只有一个解释,并联一个负载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叫你上实测图片,怎么不上传?

1.表有问题或测量方法不对。

别动不动就说别人灌水,没必要

网友:
除非就是 你的 桥堆输出的  + -级到大电容有断线 不然肯定有330V

网友F:
大电容失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容变成电阻是有可能的!
即使没有电容,负载完全开路情况下也有:220V-1.4V=218.6V
所以,200V肯定 ...

这里220V交流

桥换3个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大电容失效会造成这样的情况。

我把大电容取下来,然后测整流桥也是只有200V,

你的意思是说这里如果没有大电容,或者大电容不良,就会导致这个wen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把大电容取下来,然后测整流桥也是只有200V,

你的意思是说这里如果没有大电容,或者大电容不良,就 ...

大电容失效是有的,但也不至于把220V的交流整流后变成199V!
没看出你断开整流桥后的电路,是在哪断开了?

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测量出这种结果,再说一遍:
即使拆掉电容,负载完全断开的情况下也有约218.6V。
你换个表测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电容失效是有的,但也不至于把220V的交流整流后变成199V!
没看出你断开整流桥后的电路,是在哪断开 ...

修了这么多年,也没有遇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220V交流

桥换3个了

唉,谁叫我做事这么叫真?
上图,自己看,不解释。
交流220V输入,实测约239.5V

断开整流桥+极后即完全无负载、无整流滤波电容,约220.4V,这个因表的内阻不同,有点差异。

找一个坏的无极电容约71.1N,目的是:300V滤波电容坏得再厉害,也不至于坏成电阻,所以用这么小的容量并联整流桥输出后也有会从完全开路无负载情况下的220.4V上升到312.6V!

网友:
对比我的图片后,应该能秒杀了吧?

估计你自己都不好意思说了!:keai:

那么明显的故障点,再找不到就真的无语了。

网友:
整流桥坏了吧,又没经过什么电路

网友:
这是要打破物理定律的节奏啊,楼主还是先换个大电容试试吧。估计是电容开路了,并且万用表测的数值不对。

网友:
还有变压器,300V连接启动电阻和变压器,都换掉试试

网友:
这问题,在理论上,已经清清楚楚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个电容试一下?话说这是严管区呢,你和大伙都灌了几十桶水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表坏了?

网友:
整流后只有直流200v没有300v可以肯定是大电容滤波不良。正常整流滤波后就是300v。

网友:
LZ可以把桥堆的1脚和4脚和电源板断开,而后测试一下输出是不是220V

网友:
想看哈倒底是个什么结果

网友G:
200V,还测什么,直接换大电容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电容变成电阻是有可能的!
即使没有电容,负载完全开路情况下也有:220V-1.4V=218.6V
所以,200V肯定 ...

别这么肯定,很多东西是实践才知道的。 不信的话,你找块板,拆掉大电容。看看到底是200V还是218V。

不懂大家一起学,就怕误人子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牛逼了
后级全断开了
整流桥换了3个了

今天,我也碰见了。200v。不过,我怀疑是自己的整流桥坏了。不过我是改的。

网友:
你把大电容后面的线断了测测就知道是前面还是后面引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别这么肯定,很多东西是实践才知道的。 不信的话,你找块板,拆掉大电容。看看到底是200V还是218V。

...

没看我上传的实测图片吗?
楼主说过多遍了:电容、整流桥都换好几次了,整流后的电压始终是200V左右,这是个大概值,你看到他上传的图片实际显示约199V左右。
同样,我说的218.6V是指相对220V交流有效值而言的大概值,减去两个二极管的压降也是以典型值0.7V为准粗略计算的。

我的意思是说:楼主在电容、整流桥已换新的前提下,220V交流输入经全波整流后,不可能测出200V的直流电压,你看我的图片:电容不可能小到0,即使有71N的容量,测量结果也有300多V了!
当电容完全失效而且呈漏电的电阻状态下,才有可能接近200V。因为楼主已多次换电容、整流桥并用其它表测量过,这就是楼主疑问所在。
实际上220V交流整流后的直流电压,远比这个复杂,要看整流后有没有滤波电路、有没有负载。按平均值计算要乘系数K,还要加上微积分,但按通式算,K在0.9-1.414之间,即使按0.9算:最小值220V*0.9=198V,最大值220V*1.414=311.08V。
换句话说,就是把220V交流整流后,不接任何负载、滤波电容,最低值也有200V左右,何况楼主还是整流后接了那么多电路?
因为滤波电路是电阻性或电感性、负载大小、万用表的内阻、响应速度、带不带真有效值等,许多因素都会影响结果,而且有时会差异很大。
如你所说,理论值跟实际测量值确实存在差异,这就是上述因素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G:
200V,还测什么,直接换大电容啊。

电容、整流桥早就换过了,难道你没看前面的帖子吗?

其它的不敢肯定,我敢肯定的是:答案其实早就在四楼了!

既然楼主不好意思说,我就替他回复了吧!

网友H:
大电容拿掉能升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电容拿掉能升压吗

楼主肯定是什么地方 漏掉了
导致出现和正常情况偏差很大的结果
正常情况下 是310v 左右

网友:
是不是除了大电容200V之外没有别的电压   比如5V12V啥的      电源管理芯片换过吗

网友:
有没有断线 看看通不通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今天碰到个一样的问题,原因是大电容断路了

交流228

直流201

电容没怀孕

但是已经断腿了

换好电容300V电压正常

网友:
把300V电容换掉

网友:
现在的人眼睛真不好。 楼主明明说大电容拆下来测了很多次。 没说大电容是换过的。

只说整流桥换过好几个。

网友:
整流部分的东西也不多 大电容后面的都断开试试

网友(2017-07-01):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讲,交流220全桥整流,电压不会是你说的这个值,所以整流电容容量问题、你测量问题,,都可能,,,

你量桥后可以用万用表直流挡 我说的有没有哦40字符

网友:
绝对是电容有问题,之前试过了,换个好一点大电容

网友:
应该是300v大电容老化 容量不够 在这个地方电容还要储能

网友:
可能是大电容漏电,换个试试。。。。。。。。

网友:
取下大电容量的??(好讨厌要40字节的设定,我要是回答本来就是字数少呢,还要想方设法的凑字数)

网友:
整流桥前面不是还有一个小个高压包么换完吧

网友:
你这个问题是电容问题吧  交流220整流绝对是300V的

网友:
是不是你的测量工具问题哦  要么就是板层问题

网友:
大电容有问题,直接换电容和桥堆

网友:
如果排除断线的情况,还是大电容的问题,测量不一定准确,最好是换一个

网友:
你万用表要修一修了。                   或者你输入是11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