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 笔记本适配器坏了

楼主(2017-05-31):
ASUS适配器还有修的必要吗。。。。。。。。。。。。。。

网友A:
买一个才30块大洋。。。。。。。。。。。。。

网友B:
学习了 下次可能用的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下次可能用的上!!

你这水灌得好没技术含量

网友:
买个新的也才几十块何必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才30块大洋。。。。。。。。。。。。。

30一个的是高仿的,你那个应该是原装的,要是会修可以修一下

网友:
还是原装的好,自己能修一下就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个才30块大洋。。。。。。。。。。。。。

30应该算低仿的。

网友:
原装要90呢,当然可以修修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开干,拆开然后拍照上图,修的思路和不明白的可以一起发,没有什么值不值得修的问题,都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
东西坏了,没有什么值不值的维修,就看你想不想修,为什么要修

网友:
买一个原装的也不要多少钱~~~~~~~

网友:
好点的山寨的,质料也还可以的

网友:
十块二十块的

网友:
想修的话 就摔开

网友:
修电源维修费可以收2百元以上的可以

网友:
不是灌水是客户非要修说是原装的,烦死我了。。。。。。。。。。。。。。。。。。。

网友:
直到我告诉客户要用榔头砸开客户说那算了。

网友:
这种帖子 发出来就是混分 别怪我说话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