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9108V屏幕一半不亮.刷机也不行.

楼主(2017-05-31):
三星9108V屏幕一半不亮.刷机也不行.一定要换屏吗? 有没有修过的?

网友:
说错了,是一半屏幕花屏可触摸有效.另一半完好.

网友:
换屏吧,液晶爆了

网友:
换屏好贵啊.完美屏要七百多.

网友:
一般是屏幕或者是主板故障,先换屏幕试试看

网友:
估计是LED升压  或是LED坏了 我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
先换屏,不行再修主板。阴阳屏,背光的问题,有可能是屏上,有可能是主板上。

网友:
先换屏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屏线接口出问题了吧?

网友:
先换屏,不行再修主板

网友:
80屏幕坏了吧

网友:
肯定要先排除屏的问题嘛!

网友:
屏和主板都有可能,屏的问题大。不过屏不好拆呀,最好有拆屏设备。

网友:
这种情况怎么会想到去刷机呢?不是直接断定换屏吗

网友:
只有换屏了

网友:
明明是液晶爆了 你们还是刷机 有意思吗一天天的 干啥玩意呢  要不是为了 刷分 我能搭理你吗

网友:
一般是屏幕或者是主板故障

网友:
排除大法。。。。路过

网友:
屏坏了吧。刷机有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