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掉电 通病

楼主(2017-05-31):
今天客户发了台y450 过来  接上电源开机 瞬间掉电  拆开发现又是显卡小板上mos管的问题   mos管的123到5678飞跟线, 装上试试 开机直到进系统都没掉电,但是这次和以前的不一样 只要用鲁大师温度压力测试就又会掉电  以为是cpu供电不足 又在cpu旁的电感上加了一些电容 开机  还是一样  最后换掉cpu背面旁边的330 的3个电容就解决了  开机用鲁大师测试 稳定

网友:
显卡板爱坏

网友:
没有修到过,Y450的机器

网友:
手头有一台,型号忘记了。但是是显示就掉电。

网友:
这个修过很多台不是这个管子问题,拿示波器去打那几个电感看看

网友:
我今天也修一台这个  不过是师傅指点算是师傅修好的  自动触发掉电 4S   是开关腐蚀了刷一下就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很早就有了

网友(2018-07-02):
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这样可以借鉴一下 谢谢

网友:
电容失效了,这个问题不好查出,因为掉电的原因太多 谢谢分享

网友:
联想的神机就是多啊

网友:
手头有一台,型号忘记了。但是是显示就掉电

网友:
我只知道这个小板的压不稳会掉电的,你换CPU

网友A:
你换CPU边上的电容?那边是三个电容一起的,坏的概率很低的,如果你只换CPU边上的电容我保证你还要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CPU边上的电容?那边是三个电容一起的,坏的概率很低的,如果你只换CPU边上的电容我保证你还要返修

那三个是显卡的电容,确实容易坏

网友:
这通病我也修了很多

网友(2021-09-29):
遇到的小板问题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