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D315,裸板上电0.43电流不亮

楼主(2017-05-31):
联想D315,裸板上电0.43电流不亮,板号:KBY3-LT V:1.0   15-EU5-011000。CPU电压0.88 V  内存1.53V,没短路,是不是三合CPU坏了,BIOS也刷过一样不动

网友:
看电流应该是亮了用风枪吹一下 试试

网友:
这种机器有RTC/CMOS电路通病,查查电池,晶振有没电压。最后可能会是cpu上的一颗电容漏电。

网友A:
不插内存不报警  估计是通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插内存不报警  估计是通病吧

内存放不放都是一样电流

网友:
是怎么通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