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3、5V霸气超级维修图集

楼主(2017-05-31):
3,5v芯片供电有,
线性电压不出,不出3,5v, 换了芯片,还是不出,我师父修了一上午,
实在修不出来了,就切个小板加上去。
切板上图,最后成功上电跳码有显了。

网友:
线好乱,应该剪短一点好整理

网友:
高度可以吗?还有电容在,应该是超高了吧?

网友:
这个从原理上讲是可行的,关键是这个板很难有位置放入本子内

网友A:
这不是宏碁机子么,你没有换掉滤波电容?大多数不出待机是滤波电容坏了。

网友:
能移花接木的,厉害,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宏碁机子么,你没有换掉滤波电容?大多数不出待机是滤波电容坏了。

线性电压都没有换电容没有用啊。。。

网友:
厉害了申精还是解释的详细点对新手比较有用

网友:
这线性不出,应该好修,除非是板层有问题的,

网友:
说说细节

网友:
这么做稳定吗

网友:
不知道客户看到会怎么想...

网友:
这样太霸气了

网友:
最后放板进去是个问题

网友:
想当年E420的D95280好贵好贵,而且卖芯片的好坑爹,我也这样改过,边改边骂那些卖芯片的

网友:
以前也看到有人这样干过,线太多太乱,干不来,头都大了

网友:
线太乱,要整理下,要不然很容易不稳定。

网友:
  这样装机很烦

网友:
老机子有位置放下还好,现在新点的机器都做得薄

网友:
我上次也搞了一个这样的,那是待机芯片烧了个洞,没法修了,剪了块板没地方放,空间太少,后来把读卡器拆了才装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