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三极管 2sc2078

楼主(2017-05-31):
请问 三极管 2sc2078 下面的 标识 ,e2f2 和 e1608 的 区别在哪里?因为 在实际应用中,e1608无法放大,效果很弱!

网友:
这个资料网上就能chada

网友:
这个三极管应该有pdf你 搜索一下pdf分析一下吧,这个其实不用深入研究的

网友:
PDF  多看看 就好 了

网友:
上拉电阻接了吗,阻值合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