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MIH61R 主板图纸,不上电

楼主(2017-05-31):
求DELL MIH61R 主板图纸,不触发、不上电
150718@qq.com

网友A:
没有这个图纸给你顶一下吧这个板子修过不少没用过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图纸给你顶一下吧这个板子修过不少没用过图纸

这个板不触发,PCI A14无3.3  ,开机针有电压,入IO 有跳变,时钟有,但无图纸,无法查RMRST#和SLP_S3#

网友:
无3.3V待机想办法跑线看看是什么东西发出的。到底是线性低压差芯片,还是MOS管转换,还是说1085这样的三段稳压器提供。

网友:
淘宝吧。付费年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