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25 D95280问题

楼主(2017-05-31):
联想Thinkpad E425 不加电 没。3.3v 5V 通病都知道 直接换D95280 新发的 换了3个了 哎 还是不行 D95280 有好几种吗?
通病

网友:
呵呵,我上次一共换了不下于6个全新的芯片。都不行。气死我了。最后从别的地方。搞了个拆机的。这种芯片坏的特别多,大部分芯片都是翻新的。最好还是拆机

网友:
最好有料板,这个芯片水货多啊,一定要注意呢~~~~~~~~~

网友:
ZH这个芯片换的时候温度开低一点

网友:
还有直流电源太烂也不行,用电源适配器可以开我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焊坏了温度低一点不要长时间吹芯片

网友:
卖芯片的就是些坑货,这芯片他们卖的好多坏的,现在便宜了,以前还60一个,坏的太多

网友:
电源接口的指示灯亮不 ? 你定的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换了那么多,肯定不是芯片的事了,阻值正常吗?

网友:
看看滤波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