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0 换显卡一波接一波 艰难维修

楼主(2017-05-31):
首先机器开机0.9有跑马动作,就按照套路来刷了bios 涛声依旧,随后观显卡,显卡上面居然有个电容烧黑了,去之,不行,然后断开了显卡主供电,接屏 亮机,
现在大家都知道是显卡问题,果断了换了一个显卡,接好独显主供电,还是不亮, 用放大镜看显卡背面,发现有个 0402 的小电感发黑,用表测之,不通,去之,直接了一根线,图纸上好像是 L14 ,1.8vgs  接屏,跑马正常,连续跳变,亮机!
本以为好了,但是上天没有那么眷顾,系统读条完了之后 116 报错,116报错一般三种情况,显卡本身,供电,和显存,显卡已经换了 ,然后就差了显卡所有供电,这个板子没有位号,根据图纸上的电感数量,估计着测了,有些电感式 0402 的0 欧 电阻代替的,打所有电阻都测了一般,没有开路的电阻,
最后只有干显存了,这个显存是 4个1g的,值了4个显存,把所有显存全部换掉,开机,进了系统,核显,独显,驱动正常,经测试,各功能正常,到此,此机已修复。
据我分析,显卡上那个小电容造成了这个故障,显卡坏,显存坏,还烧断了一个1.8vgs电感,为了节约时间,我是4个一起换掉显存,一个字,稳!

网友:
这张是电感位置,也是显卡背面高清图片 ,方便大家对照!

网友:
楼主可以的,学习了。

网友A:
现在直球的机器很少了,不知道是不是我这里量不行还是怎么回事

网友B:
显卡显存都烧了不知道好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直球的机器很少了,不知道是不是我这里量不行还是怎么回事

植球的确实,越来越少了。而

网友C:
楼主修的不错啊,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的不错啊,加分了

谢谢了,有时候出于懒惰,也不想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显存都烧了不知道好凶

的确有点凶,电容都打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