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初始化显示‘’数据错误 ,循环冗余检查‘’?

楼主(2017-05-31):
有个硬盘,电脑居然读取不到,但用计算机管理模块可以查看到硬盘,并显示未分配,没有初始化,右击并初始化时,直接提示报错:数据错误 ,循环冗余检查。有人说可用硬盘精灵软件修复。MBR引导,可是在硬盘精灵软件中也看不到硬盘,用什么办法可将此硬盘初始化或修复一下

网友:
磁盘表面不行了,直接报废了。

网友:
磁盘错误一般就不修了

网友:
用mhdd扫描一下

网友:
有坏道吧,我有一个盘,也是这样,用几天就数据沉淀,后来直接不认盘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是你的硬盘坏掉了,可以使用mhdd扫描试试看

网友A:
硬盘超过2G不能用MBR格式!只能有GPD格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超过2G不能用MBR格式!只能有GPD格式!

大哥是超过2t吧!

网友:
这个的硬盘直接报废了

网友:
买新的吧,现在硬盘值不了多小钱

网友:
问题很简单,硬盘坏了!!

网友:
硬盘坏了,买个新的吧

网友B:
怎么会在磁盘精灵中看不到硬盘?

网友:
硬盘一般是换新吧,除非要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会在磁盘精灵中看不到硬盘?

在计算机管理工具中硬盘管理中可以看到此硬盘,在硬盘精灵下确实不显示。

网友:
我觉得是有坏道,因为会引起冗余检查。

网友:
用低格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恢复数据还在研究中

网友:
有坏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