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00联想一体机B300

楼主(2017-05-31):
同行送修,大短路,用3V、3A、{左右}电压电流,烧得一短路电容,另主供电场管击穿。本站输入“联想B300图纸”没有搜到B300图纸?我贡献一份!时间紧急,BIOS我这次就不拆下来分享了。。。

网友A:
晕,我以为下载分终于可以自己设置了,怎么?上面写着-10下载分,下面我还设置了5个下载分,该不会你们下这个图纸要15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晕,我以为下载分终于可以自己设置了,怎么?上面写着-10下载分,下面我还设置了5个下载分,该不会你们下这 ...

对呀,这个下载要15分呢,,。,。

网友C:
只要是能用的着,不在乎这15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呀,这个下载要15分呢,,。,。

可怜同志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是能用的着,不在乎这15分!

确实!有时候急需图纸求不着,某宝十块都愿买!

网友D:
楼主,图没有传上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图没有传上来啊

图传不上去,但是图纸传上去了。楼主表示很无奈。。。:dax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