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6 plus 无信号维修。秒杀了。通病。

楼主(2017-05-31):
今天客户送来一部,没有信号的IP6 PLUS。打开手机,有基带版本,*#06#不出现序列号。通病。U1点断线。拆开基带。 。用烙铁搞一两下。明显U1点就掉了。用铜丝飞线,打绿漆。之前有做A8 CPU锡珠的经验。做基带就是秒做, 值好。上机。都不用测试了,。直接上机了。肯定好。
在来一张开机的。。搞定。收钱。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通病才好挣钱,楼主手工不错,直接秒

网友:
拆这个不用挡SMI卡座的,没毛病

网友:
手工很好,干得漂亮。

网友A:
我手上有一块板子,6p,只要网络设置到3.4G就出现无信号,2G正常使用,是发射这一块的问题,还是接收??

网友:
楼主手工好厉害  像我我们菜鸟知道也不敢搞啊

网友:
维修的时候比较小心还把卡槽给做隔热处理了

网友:
A8都能做,基带肯定是没问题。

网友:
高手, A8都能搞。 这个小意思了

网友:
就喜欢同病,秒杀的感觉,楼主多多发表经验

网友:
能秒杀的都是老江湖

网友:
信号没有的还没怎么搞过

网友:
通病对像楼主一样手工好的师傅就是送钱的,对那些仅知道通病手工又差的就是一个坑。

网友:
的确6代不出串号的蛮多的   多数是u1l脚,但如果不是u1那就难搞了

网友:
通病,基带CPU的U1脚掉点

网友:
版主是迅维出来的吗技术这么厉害

网友:
通病无敌、、、、、、、、、、、、、

网友:
厉害啊,一看就是老司机了,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是通病了

网友:
老司机就是牛,经验丰富啊

网友:
经验丰富 收藏了。。。。。。

网友:
快准狠,666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上有一块板子,6p,只要网络设置到3.4G就出现无信号,2G正常使用,是发射这一块的问题,还是接收??

难说,只能查通道去一个一个芯片排除了。

网友:
能秒杀的说明已经不是修过一回了

网友:
我的卡座弹簧劲太大,有次差点把主板夹坏

网友:
能做A8,做这个不要太轻松啊

网友:
厉害了,,基带CPU焊盘掉了一个点?

网友(2017-07-06):
这手工没得说了,一看就是老手。。。。。。。。。。。。。

网友:
通病秒杀,手工精湛

网友:
6p的基带是通病,这几天遇见了好几台同样的问题

网友:
下次注意下

网友:
通病好修,但是还要手工好,不扩大故障!

网友:
技术流 好经验 值得大家分享学习!

网友:
楼主用两线的电源座子,有没有发生过什么情况啊,三根线与两根线的没什么大区别吧?

网友:
基带的罩子很难下,我用旋风350 满风要一分半钟

网友:
技术 经验 决定了  自信   给楼主点赞

网友(2017-08-08):
学习学习 我也是吹很久 才開 中間是高溫錫 很難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