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32报错0271和0176求帮忙解决

楼主(2017-05-31):
手里有一台IBMX32笔记本 开机报错

求高手帮忙指导和解决。先谢谢了。

网友:
这个是系统 时间没有设置

网友:
那不是时间报错吗

网友:
重做一下系统吧。

网友:
换个电池,调 下时间

网友:
看下太清了

网友:
好的我先试一试

网友:
时间报错,先把时间调试好试试看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