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471 I3二代独显

楼主(2017-05-31):
    这几天修理的机器相对比较简单,就没有怎么发帖,今天修到一台桥问题的,全部排除后,才得出是桥问题的。但是维修过程还是满曲折的。请老手误喷。    机器:ACER E1-471G I3二代型号I32328M 独立N卡 630M 1G  版号;广达 DAZQSAMB6F1 REV F  桥是SLJ8C (HM77的桥)论坛说
    故障:待机0.006过了10秒后待机变0.000能触发到0.023A掉电,可以再触发,如此反复。
    看到这个广达的板触发到0.023A大家应该会猜到是+15V的问题或者是桥的条件没有满足吧。是不是?请看我的分析:
    据我对广达I系列的维修经验,不敢说是百分百正确的可是可以给大家做参考。
    广达的主板过了保护隔离后:先是生成+3VPCU +5VPCU 然后+5VCPU会二极管升压变成+15V_alwp经过PR127生成+15V用于驱动+3VPCU和+5VCPU转成+3V_S5和+5V_S5给桥的VCCSUS3_3和V5REF_SUS待机供电。但是受控于S5_ON,S5_ON来自EC.EC要想发出S5_ON的话EC的条件要满足。当EC条件满足后。如果EC收到开关的信号NBSWON#高低高,EC就会先发出S5_ON,然后再发出RSMRST#给桥,作为桥的待机电源好信号。而且EC还有发出PWRBTN#高低高给桥,然后这个时候桥的待机和触发条件都满足后桥就会发出SLp_S5'S4/S3给EC,其中SLP_S5空置,SLP_S4#,SLP_S3#分别变为SUSC#和SUSB#给EC接着EC先发出SUS_ON开启内存供电,接着EC还发出MAIN_ON开启S0电。知道了这个时序后,我再来分析下这个主板为什么才触发到0.023A就掉电了。
首先查+15V。测得待机0.006或者待机0.000时候,+15V有+13.8V和9.98V应该都算正常吧,按下开关用示波器测得S5_ON有高电平3.3V而且+3V_S5和+5V_S5瞬间有3.3V和5.01V,但是马上掉电了。接着测量SUS_ON,触发后电流到0.023A时测试SUSON为0V不正常。可能EC本事没有发出,EC坏了。但是已经已经发出S5_ON了呀,所以可以排除EC没有问题。应该是EC没有收到桥发给它的SUSB#和SUSC#所以才没有发出SUSON。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桥的待机条件没有满足。广达的桥的待机条件:VCCRTC RTCRST# SRTCRST# INTVRMEN(坏的少) 32.768KZH VCCSUS3_3 V5REF_SUS RSMRST# 。这几个条件我都认真查了下,都没有问题都是高电平3.3V左右呀。查EC给桥的PWRBTN#信号也有高低高跳变呀。为什么所有的条件都满足了,桥还没有发出SUSB#和SUSC#呀。应该是桥本身坏了。桥坏是最麻烦的。还是先给客户报价吧。第二天客户同意修了。于是定桥,换桥,终于搞定了。附上亮机图和图纸点位

chinafix.com.cn迅维网_宏基 ACER DAZQSAMB6F1.pdf

网友:
希望可以加入精华,谢谢。

网友:
分析的很详尽!顶一个!

网友:
这个机子的的桥坏的还不是太多

网友A:
加焊下应该也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下应该也是可以的

有加焊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
终于学习了 感谢楼主

网友:
写得比较详细,思路比较清晰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2019-11-20):
又学到了一招   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