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SD硬盘]
威刚240G硬盘,用移动硬盘盒插上电脑才认到盘就掉了

楼主(2017-05-31):
刚才一个同行拿来一个硬盘,是威刚240G,客人说用着用着就不动了,然后关机就认不到了,偶尔认到二个盘,同行把客人的硬盘拆下来,在硬盘盒上面,插上电脑,二秒就认到盘了,但才认到盘就掉了,再也认不到了,重新拔插一下才能认到,认到就掉了。直接把硬盘挂在台式机上,用MHDD扫描没问题,但重新启动电脑的话,就挡在开机LOGO那不动了,要拔掉硬盘才能进入。不知是什么问题,有哪位大师可以支支招~~~~

网友:
供电不足造成的

网友:
换个电源试一下看看

网友:
硬盘明显的挂了,如果没有数据就重新写一下rom看看。

网友:
像是电路供电不正常一样

网友:
要修的话估计难,应该是供电或者是有坏道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