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560 10273-1M AMD平台 显卡坏 独显改集显

楼主(2017-05-31):
ACER 4560 10273-1M  AMD平台 显卡坏  独显改集显

开机电流跑 最高时达2.5A  216-0809000的显卡芯片   内外接 都不显不

不装内存  电流跑1.4A 两次跳变

过内存了  感觉问题不是显卡 就是BIOS了

查看散热管出风口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完全堵死了

这下就基本上确实是显卡挂了   本想加焊试下的

看电流都2.5A  应该是烧掉了  不大可能是虚焊

想着能否改集显用算了  破机器再换显卡划不来 也报不起价

图纸 查了下电路  找PX_EN

如图  将R8607上拉去掉  完美亮机

客户等着要机  就不拍图了

网友:
没看到R8607在哪

网友:
有没有点位啊 兄弟

网友:
我也没有看到R8607   ????

网友:
这机有双显卡吧

网友:
没有实物图 可惜了

网友:
R8607 板上没有丝引  先找U8603  然后再跑线路   在反面    其实还是蛮好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