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唤不醒

楼主(2017-05-31):
同时按开机键和HOME键能重启能进去,运行都正常,只要待机黑屏就无法唤醒,按什么都不能,黑屏电流停在50左右,没有摔过,也没有进水过,无缘无故出现,请高手指点

补充内容 (2016-12-26 10:45):
开机进去,按关机,在按开机键能唤醒,过一会自动代机就不能唤醒了..

以上是我在论坛上看过的一个帖子,很不巧我也遇到了这样的机器,待机50ma唤不醒,无摔,无进水.机器外观很好,一修。在唤不醒的时候,也不联usb。认真研究了一下,我也没有修好,小弟做维修没多久,技术还不好。只好找大师看看,今天机器拿回来来了,已经修好了,问大师修了哪里,大师没有说,大师走后,我默默地拆除机器,心想应该是时钟电路的问题,拆出来看维修痕迹,发型上半部份没有维修过的痕迹,下半部分usb芯片.和充电芯片级充电管,有焊油,这个地方也可以引起待机唤不醒吗 。看电流待机以归0偶尔跳100.正常了

网友A:
查一下触摸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触摸接口

和触摸借口有关系吗,,这种唤不醒,,,看不到触摸接口维修过的痕迹呀

网友:
是不是USB问题看一下能不能联机还有能不能充电,能充电能联机就不管USB的问题

网友:
指纹是不是原装的,不是原装的也会出现唤醒不了

网友:
是否测试所有功能都正常   指南针加速  压力.。,,等  这种故障一般是功能芯片  或电源的中断信号问题

网友:
USB芯片会啊,因为I2C总线的问题,出问题就会无法唤醒,也不能联机。

网友:
有些问题确实变态,变态到你都不想修

网友:
usb管理芯片会导致这种故障,你可以先看看联不联机

网友:
是不是屏供电有问题呀

网友B:
时钟有换过吗  32k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钟有换过吗  32k那个

本以为是时钟。。。。可时钟没有跟换过的痕迹

网友:
不会是那个打电话的时候那个感应器出问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