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IT8580 IT8586 IT8587 EC 刷入错误的程序EC会直接报废

楼主(2017-05-31):
IT8580 IT8586 IT8587 EC 刷入错误的EC程序EC芯片会直接报废希望大家发EC程序时一定确认是好的再发。如发现有坏的EC及时公布。
下面这个EC程序刷上的EC就会坏。希望管理员删了它。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9303-1-1.html

网友A:
刷入错误的EC程 序EC芯片会直接报废?没见过,顶多不工作吧。

网友:
我一直都是买剪板的

网友B:
刷入错误的程序,不能再刷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入错误的程序,不能再刷写了吗

对的,补够十字,刷入错误的程序,不能再刷写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入错误的EC程 序EC芯片会直接报废?没见过,顶多不工作吧。

不工作加上不能再写就是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工作加上不能再写就是报废。

刷入错误的程序,不能再刷写了
!这个吓人。

网友:
刷错了,GPIO引脚定义不对,输出电压错了? 烧东西?想想也不对呀,EC输出的电压 、电流都是很小的呢。

网友D(2017-07-27):
不可能,刷错了把100脚接地就可以刷。

网友(2017-09-21):
我买好带程序的

网友:
这个有点 恐怖啊 。刷错觉报废

网友(2017-11-05):
引用 网友D:
不可能,刷错了把100脚接地就可以刷。

只能说你没有刷错过。离线读写100脚本来就是接地的。

网友: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感谢这位仁兄的提醒,以后刷的时候要确定好

网友(2018-05-25):
谢谢楼主提醒,以后刷EC一定买厂家的程序。。。。。。。。。。

网友(2020-08-10):
我来告诉你们,楼主为什么说刷错会烧EC ,其实不是这样的道理,我亲测过,用的RT809R+PEB-1   离线刷,我刷错过一次,但是发现EC不能再一次读写刷,问题其实很简单,并不是不刷错,而且你买的肯定是全新的EC ,那些EC很多都是坏的,别不信,你去找个拆机的试试,百分百可以反复读写,程序错乱怎么可能烧EC 就算真的是这样,绝对是巧合,个例!!!!!!!!!!!!

网友:
拆机的ec也只能刷1次。

网友(2021-08-23):
是的  我刷过  就只能写一次

网友(2023-05-07):
我的是拆机的  刷进去后提示成功  但是再去校验 或读取 就提示错误了   很奇怪这个东西  这就算是报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