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 一体机 E93Z BIOS 开机无显示 又看不了 电流

楼主(2017-05-31):
求联想 一体机  E93Z BIOS  开机无显示  又看不了 电流  麻烦死了  哎

网友(2017-08-02):
你的机子是不是开机滴滴两声没任何显示,有没有解决?

网友:
问题和你们一样的,你们修好了吗?啥问题?

网友:
亲们  楼上的问题修好了吗  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2017-10-07):
这个机器有图纸没?我机器也是不显示,没找到图纸

网友(2018-01-19):
我的 也是滴滴 两声 机器是开机了  但是屏幕不亮
楼主的 可有解决

网友(2020-02-23):
我的是插电电源指示灯绿灯亮,屏幕出现 联想 LOGO后关机黑屏,在按开机键没有反应。拆机查到开关按键只有1.1V,查其电容C1坏拆除后电压回升到3.3V,按开机键指示灯亮,开机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