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5520 大短路 通病快修一例

楼主(2017-05-31):
客户送修DELL  5520 其描述是电源插上指示灯就灭了,哦   ,,大概知道什么问题了, 找些理由先支走客户留下,拆解,裸板看没有看到明显的烧伤或短路点,万用表测试公共点阻值偏小10欧姆,另外保护隔离MOS 有一个 坏掉了 穿透了 ,大短路常见现象,于是10V 烧鸡大法伺候,用手摸了3处就找到了短路电容,,马上更换一个电容和一个Pmos19V 插电测试 哦了,3V 5V 都有 于是装机测试 OK全过程40分做哟,全面测试没哟问题  等晚一点电话通知客户!!传上图片供大家鉴证

网友:
这就是 捡钱啊,大短路我喜欢

网友:
10V烧机,用手去摸,不怕手冒烟哦,我一般用3V左右烧,手摸起来不会太痛苦,摸到大概哪里发烫,然后刷点BGA油,发现哪个电容上面的油冒烟,就搞掉它,烧机之前先仔细看一看电容,有些能看出来电容烧裂了。

网友:
大短,要么就是小问题,要么就是一大片

网友:
可以来一车

网友:
撿錢的機子

网友:
小电容还用补吗

网友:
这个地方真是坏得多

网友:
10V 烧鸡 ,不怕 手脱皮啊。。。帅哥

网友:
这个值得学习

网友:
很少见大短的机器了,修大短测保护隔离,这种最爽的。不过碰到过1.05短,cpu挂的

网友:
捡到宝了

网友:
打短     大部分 都是捡钱的

网友:
烧鸡 捡到拿

网友:
厉害了  受教受教

网友:
10v    不怕上管击穿了?

网友:
新手学习了新手学习了

网友:
大短路就是捡钱的节奏啊,我上次也修过一个DELL ,直接打开风扇的盖子就找到短路的电容了,一镊子把电容捅飞就好了,盖起来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