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3SV REV 2.1 不充电,单插电池显示充电

楼主(2017-05-31):
接到一个k53sv 主板,客户说不充电,结果机子插入电池没插适配器,充电灯竟然亮,进系统显示充电,插入适配器还是显示充电但是假充,一直维持14%,换了几个电池也一样,换了下图的npn 三极管修复。此三极管坏也会引起无3/5 v 不触发。

网友:
这个管是什么信号的

网友:
这个管子在电路中是什么作用呢

网友:
这个三极管是GSM的啊

网友:
很少见的故障,从没见到过

网友:
这可是一个PNP的三极管,是2脚对3脚导通给充电芯片28脚PVCC提供供电作用的.

网友:
楼主怎么不上个原理图,分析下呢

网友:
短路了 很大记录

网友:
充电芯片换了吗

网友:
什么信号 与ACOK有关吗 记得以前有台联想的断开ACOK后 进系统后插不插适配器都显示适配器插入

网友:
修过电池下适配器检查漏电 也是这样  排组

网友:
能说出来这管子是什么作用就好了

网友:
这个管子在电路中是什么作用呢,楼主如加上信号说明就好了

网友:
这个管子是做  什么用的啊

网友:
这么神奇 ?学习了

网友:
太好了有实了,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试下

网友:
可以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
给充电芯片供电的吧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这个管子在线路中的作用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