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IBMT430 网卡链接不上通病维修

楼主(2017-05-31):
说实话 我一开始不想传出来,实在是太生气了( 讨厌的T430 SB的设计工程师),供大家参考修理的方法,这只是其中一个列子,我大概修了有十几个网卡接口问题了记不清楚了 ,就是一个很小的副板通过一个插槽固定在板子上而且靠近最右后角,很容易磕碰的时候直接将其摔虚脱了,或者母座裂开导致网卡链接不上线路,就是插线没有反应!!!穿个图片大家 看一下吧 以后遇到如何修,还有就是这个母座网上没有卖的郁闷吧!!

网友:
最惨一次维修是整个母座连根全部拔起,害得我拆掉座子飞了8根线搞定, 4个网络线 4根USB

网友:
看来确实是设计缺陷啊,现在修本地网卡的好少了,以前好多好多,备好多网卡芯片,打听打雷后几天都会有雷打坏的机子,现在基本上都用无线网卡了,打雷都没得打坏的了

网友:
   看到这样的就心烦

网友:
修过这机器,没修过这问题,下次遇到就会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