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屏幕部分花屏一列 应该是 捡钱了

楼主(2017-05-31):
IBM 屏幕部分花屏一列 应该是 捡钱,大家看到现象了吧 ,测液晶屏好的,屏线全通路,无奈拆主板,拆下来发现问题了 大家看图片 ,现存进了好多的奶水,,应该是捡钱的货,,,清理干净测试 还是老样子 ,于是加上助焊剂 风枪伺候 吹到显存可以轻微活动的时候就可以了 需要熟练,小白还是用焊台吧,再次测试 OK !装机完毕!

网友:
看到第一张图我还以为是屏的问题尼

网友:
看到第一张图我还以为是屏的问题尼
dahai
这是这样想的。。我也是。。。
详情

网友:
我也觉得是屏的问题

网友:
大部分热为是屏问题

网友:
又是进水机

网友:
好怕这样的

网友:
外接不就知道 了   是不是屏幕问题

网友:
看样子,我也感觉是屏的问题。。。如果我,我可能不会这样算了,我会把显存取下来,把焊盘清洗干净,然后重植上去,,
楼主难到不担心,这个奶水在里面时间长了会腐蚀吗?

网友:
第一眼看 好像屏的故障 ……

网友:
显存开路  也可以成就这样的故障。 还一半好 一半坏的 ,  显存进水 开路  不花屏就不错了 还弄的全误判了

网友:
表面一看 以为是屏的问题尼。

网友:
IBM什么机器?吹到可以动就可以了,难道不是黑胶?

网友:
我还以为是屏问题呢,看来不能武断了

网友:
我去,我要是第一眼看,就直接叫客人换屏了

网友:
这个主板的显存没有灌胶吗?

网友:
你这运气不错啊,真是捡钱了。我以前修过这种故障的都是屏坏了

网友:
显存会出现这种故障第一次看见

网友:
碰到这个屏故障的基本全是屏坏的  显存坏也会  谢谢

网友:
要我也只会加焊,冒昧问一句大伙都是拿钢网植珠吗?

网友:
如果没进水   这种现象 肯定换屏

网友:
IBM 屏幕部分花屏一列 应该是 捡钱,大家看到现象了吧 ,测液晶屏好的,屏线全通路,无奈拆主板,拆下来发现问题了 大家看图片 ,现存进了好多的奶水,,应该是捡钱的货,,,清理干净测试 还是老样子 ,于是加上助焊剂 风枪伺候 吹到显存可以轻微活动的时候就可以了 需要熟练,小白还是用焊台吧,再次测试 OK !装机完毕!
助焊剂

网友:
显存渴了   不需要拿下重值??

网友:
这种我换屏不行就换屏线还不行做显卡,,哈哈

网友:
哦,原来是奶水问题,原以为是显卡问题呢!

网友:
第一眼都是怀疑是屏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