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IN产生电路图?

楼主(2017-05-31):
当比较器3脚大于2脚,1脚为高;当3脚小与2脚,
1脚为低,
当三脚的pr5电阻损坏,会发生什么情况  或者是当2脚pr8电阻发生断路,又会发生什么?

网友:
是不是当比较的2端,任何一端断线,芯片都认为是低电平,都会从1脚发出低电平?

网友:
这个找运放的工作原理看看
正大于负,开漏输出高阻态(可以理解为悬空)
正小于负,开漏输出低阻态(可以理解为置地)

网友:
没什么不自己做一下实验尼?
有兴趣可以看看   铃木雅臣的  晶体管电路设计  对于理解电路还是很适合的书籍

网友A:
运放的输入端悬空的话将会引起工作紊乱,

网友:
如果公共点没短路      可以拆除比较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输入端悬空的话将会引起工作紊乱,

意思是有时候高,有时候底吗?

网友:
正大于负,开漏输出高阻态(可以理解为悬空)
正小于负,开漏输出低阻态(可以理解为置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输入端悬空的话将会引起工作紊乱,

怎么理解啊

网友A:
如果双运放中兰只用一个,另一个闲置的输入端必须接地或接供电正。所以如你假设情况,运放输出肯定不稳定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双运放中兰只用一个,另一个闲置的输入端必须接地或接供电正。所以如你假设情况,运放输出肯定不稳定 ...

晕我要的是结果不是过程,肯定知道不稳定,假如输入端,有一端悬空,输出端会输出高,还是低。

网友:
比较器内部结构,能看懂,帮忙分析|

网友:
相当于场管G极悬空

网友:
直接拉过来应该也可以

网友:
WIN检测电路。

网友A:
假 如输入端,有一端悬空,输出端
可能高,也可能 低。还有可能高,低反复跳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 如输入端,有一端悬空,输出端
可能高,也可能 低。还有可能高,低反复跳变。

明白,上面我发了个比较器内部图,能分析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