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55A+

楼主(2017-05-31):
坛子里有没有图纸点位图,大神帮忙提供啊!主板ATX3.3V开机变1.8V左右,应该是有器件坏了。

网友:
烧鸡 可能比较适合

网友A:
    此主板是开电自动上电,后来量了下5VSB正常;待机3.3V正常,3.3V;5V和12V分别是1.8V;3V;10V而且不怎么稳定,以为有短路走了点弯路,先不管修开机电路,换图中的R326电阻PSON电压还是1.8左右,在线测量Q21没有发现异常,开始怀疑IO问题。无意中量了一下绿色线发现异常,有一点几伏,短接绿色线和地所有电压正常了。量Q21的G极电压还和原来一样,于是更换Q21场管电压恢复4.9V,短接开机针脚正常触发,各电压正常,安装U和内存亮机。

网友:
这板子图纸点位不好找,不过跑跑线也能跑个大概出来吧,4层板子很好跑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主板是开电自动上电,后来量了下5VSB正常;待机3.3V正常,3.3V;5V和12V分别是1.8V;3V;10V而且不怎 ...

原来跟技嘉的 这类故障一样 都是PSON  那个管子引起

网友:
直接跑线撒! 一般都在开关周围有什么管子拉低了 测一测电压 都能找到

网友:
都是老司机修起来就是快

网友:
这图纸论坛应该有的,我记得下载下来过。你修好了,那我就不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