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缺供电维修

楼主(2017-05-31):
机子拿来好像被摔过,屏轴都是断的,感觉头大,修好还要AB胶粘实。上电看电流是0.4左右,明显是缺电压。拆机测条件发现是CPU电压没出来,其他都有,问题应该不大。找到CPU供电的芯片pu901。查这个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没开启VR_NO
继续追查VR_NO是从EC发来的

ec要发出这个条件,EC必须收到SA_PGOOD 。

测SA_PGOOD 发现有电压1.8V左右。问题来了,每次触发后去测这个电压电流就会上来,插上屏线发现机子已经亮了。看来问题就是这个SA_PGOOD信号的问题,继续追查发现SA_PGOOD这个信号是由pu601发出来的。

首先我考虑的是不是这个10K的上拉电阻问题,换了2个10K的涛声依旧。断开那个0欧的电阻发现pgood3.2V正常了,好像是EC拉低了电压,难道EC有问题,还是这个pu601的问题。排除法吧。找不到pu601一样型号的芯片,没办法,又从图上找到了个跟pu601一样的芯片。断开那个0欧电阻直接飞线到pu701的PGOOD

发现电压还是被拉低到1.8V左右,用万用表测电压还是能亮机。看来是是EC拉低电压了,换EC麻烦还不知道有没有这个EC,想想有没别的办法可以解决,不行再换。既然没有VR_NO开启CPU供电何不直接从pu601那个PG飞线给VR_NO,死马当活马医。想到就做,然后..................死马还是只死马.....难道只能换EC了,想啊想,竟然他是把3.2V拉低到1.8V,我何不把上拉电阻改小一点,电压应该不会拉到那么低吧?马上从料板找了个1K的电阻给他换上,咦...马活了!!!测SA_PGOOD 电压2.9V.

多次断电触发都能 亮机,测机半天没问题。

网友:
这个以前也修过。好像是通病

网友A:
感觉这样用不了多久就要返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样用不了多久就要返修了

你想多了。

网友:
灵活变动  省事,赞一个

网友:
这种是通病

网友B:
如果不是厂家设计失误。这么改就不怕信号变成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厂家设计失误。这么改就不怕信号变成短路吗

何来短路之说???

网友:
会通过改电路来灵活修机,厉害

网友:
怕返修啊,这样

网友:
这样不是很稳定吧,

网友:
貌似和Lenovo AM3 USB通病差不多。我一般都是找个排阻并联,耐烧。

网友:
兄弟用霸王硬上弓啊!直接改掉人家上拉電阻:ciya:

网友:
灵活的前提是有一定的维修基础,我是修不出来,赞一个

网友:
先修好再说,换ec太麻烦了

网友:
PU601换1K EC就拉不动了吗?

网友:
我一般也会这样改的

网友:
你没换rt8209啊

网友:
思路开阔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