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24E烧待机芯片

楼主(2017-05-31):
如题求助...............................

网友:
是换一个新的就烧还是怎么个烧法

网友:
看样子 是不至烧了一个了  先查公共的点电压 再查基准  然后测测  反馈电路  万用表是够呛  还是从基地网购个示波器比较好查询故障

网友:
先测量一下待机芯片附近有没有短路,工作条件,如果都正常的话就换个新的芯片试试看

网友:
金币金币金币金币金币

网友:
这帖子  有点意思

网友:
肯定有短路,测阻值

网友:
检查一个其它地方有没有.

网友:
检查其它地方有没有短路

网友:
测下电感对地阻值

网友:
改了不要待机感应试下

网友:
如果芯片焊好的情况下,应该是别的地方还有短路的,再仔细查查

网友:
问题要说清楚啊,怎么个烧法?是烧了?还是换上个新的又烧了?

网友:
原来与你的问题一样 我放弃了得

网友:
MOS管换对的吗。是不是特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