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工控主板上用两个IO芯片干嘛?扩展串口?

楼主(2017-05-31):
今天拿到几块工控的凌动小板,竟然有两个IT8712F,头一次看到这种的,一个旁边是ROM芯片,估计是主IO,另一个在串口接口的旁边,在串口芯片的背面,想想是不是扩展串口用的?扩展串口需要这样吗?还是为了模拟软驱?想不通。有懂的来科普下不?

网友:
多出来的一个IO,用来专门处理工控主板所需要的其它功能,像你说的多COM输出,GPIO,DIO,远程开关机 温度等监控。一般两个IO不一样的,有一个是专业设计成工控主板用的。像我这个工控板,联阳为主IO,新唐IO负责上述各项功能。

网友:
增加外设接口用。

网友A:
工控主板有一定的特殊功能,可以想办法找一下说明书看一下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控主板有一定的特殊功能,可以想办法找一下说明书看一下哈

嘿嘿,坏的板,两个IO可以拆料用,是常用的IT8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