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不通电

楼主(2017-05-31):
启动电压没有怎么办

网友:
300V大电容有电没,以及300V之前正常不,启动电阻

网友:
没有待机供电吧!

网友:
看300V有无整流出来再看启动电压,

网友:
先查一下300v大电容有没有300v,电容有没有鼓包,ic芯片工作条件等等

网友:
说得比较模糊,一步步慢慢检查吧!

网友:
查型号 直接买块供电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