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6sw+ 点亮十秒左右黑屏

楼主(2017-05-31):
液晶点亮十秒左右黑屏,用点屏器可以点亮,但是有回扫线,这是屏的问题吗?

网友:
黑屏之后用手电照一下看是不是有图像无背光

网友:
一定是屏的事儿了。

网友:
点屏器一般是没有保护的,,,,

网友:
重点看看 黑屏以后是没有背光呢还是没有图像

网友:
屏有问题换吧

鑫茂电脑 -2 暗屏就叫人换屏,那你还不如让他显示器直接换新的

网友:
先点亮背光,看看是否正常,再考虑液晶图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