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到5系列翘硬盘U不虚焊处理方法。

楼主(2017-05-31):
4到5S硬盘的背面是CPU处理不好U就爆锡或者虚焊。

这个是5S 有ID的好板子。硬盘已经翘下来,我个人使用的是PPD868D风枪,在学校教师的时候用习惯这款风枪啦。
处理方法;在U下面垫加水的纸巾,当然如果你不单身,大姨妈里面的棉花和尿不湿里面的棉花最好。加点水就行,不要太多了。风速开3-4档,温度开330-360之间,看室内气温决定。

准备刷机。

报错50说明是硬盘问题,当然不一定会报错50硬盘的代码有好几个。只要是报硬盘的报错代码说明U保护成功。要是报错4013  4014  4005那你还去想下静静吧,然后多练习。

网友A:
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法  更安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法  更安全

打磨,这个知道,不一定每个地方都有打磨机、

网友:
这个办法很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
梁兄,儿童节快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法  更安全

有好方法要分享哦

网友:
果然是好方法

网友:
我看过有一个方法是剪一点恒温烙铁的海绵用高温胶贴在CPU上,硬盘割完胶后用注射器加些水到海绵上。

网友:
这个方法比较实用适合大多数做维修的,很多人都没有打磨机

网友:
8楼的方法,我试过,很管用的,用过之后,没试过CPU出问题

网友C:
5S搞的少,刚开始也这么试过,感觉温度要加到好高才行,不然板子温度上不去一样撬不下来。撬6 6S 7都是直接撬的,没有加什么水降温什么的。感觉那样主板温度上不去硬盘下不来。除了5S硬盘在背面,其它各型号都随便撬不会爆U的。

网友B:
任兄,你又调皮啦,实地毕业回来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5S搞的少,刚开始也这么试过,感觉温度要加到好高才行,不然板子温度上不去一样撬不下来。撬6 6S 7都是直接 ...

你水加得太多了,有一点就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水加得太多了,有一点就行啦。

也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任兄,你又调皮啦,实地毕业回来了吗。

还有三四天就回去了要不要过来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磨,这个知道,不一定每个地方都有打磨机、

打磨要你说呀   等下发帖

网友:
这个要多练习

网友:
我也垫海绵,可CPU还是爆。还要多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