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E520通病维修

楼主(2017-05-31):
今天接到一台e520,上电测试待机0.01,按开关不触发,测试开关接口无电压,测试d95280主供电正常,因为开关无电压,所以先换了个d95280,试机ok。

网友:
就这么简单?搞定了?

网友:
你知道这D95280坏的呢!只因为通病?

网友:
因为开关没有电压,待机芯片主供电正常,以前也修过这款机所以先替换一下试试

网友:
是无待机供电呗。

网友:
待机芯片d95280坏导致无待机电压

网友:
看样子是直接秒了实例记下了

网友:
修的好简单啊

网友A:
修的虽然简单,但是这种芯片坏的多。想想自己上次搞得,简直泪奔。全新的换了至少6个,最后搞了个拆机的

网友:
不用刷BIOS 测量一下直接干掉

网友:
原来是95280啊

网友:
这个跟E420是一样的 D95280

网友:
E420也是D95280,通病,

网友:
和 e420 一样的了

网友:
虽然是通病,但是开关无电压就换95280是不是太不严谨了

网友:
这个就是这个机器的通病吗?

网友:
果然是通病 收钱

网友:
遇上这种 我一般都是 先刷bios 不行再查条件

网友:
这个型号的机子,这个芯片坏的比较多

网友B:
上次发了10个D95280竟然有7个不能用 这芯片好多假的
握爪,上次换了6个。才好
详情

网友:
这个老通病了,这钱捡得很爽啊

网友:
通病维修起来就是爽呀

网友:
95280应属于通病了吧。

网友:
可以可以的。

网友:
这个芯片要么G级短路 要么就是PWM电感短。

网友:
一台机子就断定是通病了

网友:
e420也一样

网友:
这个芯片坏的比较多

网友:
这个是通病????你遇到几台了?

网友:
还没修到过这芯片,学习了

网友:
你是来骗积分的吧

网友:
通病就是捡钱啊!

网友:
D95280的老毛病了,一般没触发都懒得测试了,直接换掉。

网友:
通病。。秒杀。。。。。。。。。

网友:
通病修着心情都流畅呀。

网友:
通病,我爱你

网友:
这个芯片以前买好贵的,现在便宜很多了

网友:
D95280当年85一颗都买过 现在好久没看到他了 满想他的

网友:
谢谢分享,通病好修

网友:
这不是就和E420一样的问题吗  D95280.。。。。

网友:
确实是通病啊  想当初一个芯片60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修的虽然简单,但是这种芯片坏的多。想想自己上次搞得,简直泪奔。全新的换了至少6个,最后搞了个拆机的

换了6个新的都是坏的》?被商家坑了吧

网友:
D95280  是爱坏  待机有3-5V的话反而不正常的  待机没有3-5V好像才正常

网友:
这个芯片好像待机是没有3-5V电压才是正常的

网友:
你知道这D95280坏的呢!只因为通病? 怎么可以吧图片加载上去呢

网友:
待机芯片 老问题咯!!!

网友:
只能说是这个芯片的通病来的和420一样

网友:
通病机子修的多了。

网友:
这些年修到几台,手里还有7颗95280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6个新的都是坏的》?被商家坑了吧

不知道啊,简直泪崩,我都想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发了10个D95280竟然有7个不能用  这芯片好多假的

握爪,上次换了6个。才好

网友:
这待机芯片很容易坏,换过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