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航嘉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7-05-31):
无待机,EM311Z  芯片  2脚 2.5V 在跳动   5脚 150V   6,7,8 也就是140V左右

具体是什么问题   50V 22UF   稳压二极管也换过   EM311Z  也换过了  还是没输出

论坛说 2脚要有8V以上  芯片才工作

请教下

网友:
我遇到过光电管故障的

网友:
换电源 电源有什么好修的

网友:
VCC明显不对,该脚启动电压应该大于等于12V,此电压是通过VSTR获得。
如果正常,再由续流供电维持。

这芯片很常见,搜索一下论坛。